[求助] sigmadelta 调制器simulink建模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6-01-14):
请问一下,在matlab中搭建了个sigmadelta调制器的理想模型,输入为正弦信号,为什么改变其输入频率时,其谐波会上升呢

网友:
几阶的,可以传个图看看

网友:
首先你的调制器是理想的, 所以我假定你搭的都是对的, 那么问题出在你信号的频率如果和采样频率不能保持相干采样的条件时就会出现谐波. 当然如果你改变频率谐波出现的位置都是一样的话, 那么你的调制器肯定是非理想的.

楼主(2016-02-25):
回复 网友A: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量化器的非线性导致的谐波,当输入频率越高,非线性越严重。在SDtoolbox中有提到把量化器简化成k+Q的线性模型,没看得太明白,是否可以将量化器化成输入信号的谐波与量化器的谐波来求解,观察是不是量化器造成了谐波

网友(2020-08-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量化器的非线性导致的谐波,当输入频率越高,非线性越严重。在SDtoolbo ...

不是说了这是理想模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