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的几个电容参数的请教

楼主(2016-01-14):
请问一下,这些电容参数里面,后面带了“bo”角标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计算一下mos管的开关损耗,比如要用到导通情况下的Cgs、Cgd,请问在这个图表中,是所列的“cgs”、“cgd”吗?“cgsbo”、“cgdbo”是什么参数,我想了好久也没搞懂。。
求各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同问,我个人看的都是cgbtot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纳尼,cgbtotal这个参数也会显示?我是用spectre仿真的静态参数,木有这个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hspic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