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ip chip 封装的寄生改怎么考虑?

楼主(2016-01-14):
各位前辈,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微波芯片,计划使用flip chip的封装形式,可是不知道该怎么考虑flip chip的bump的寄生电感、寄生电阻等的大小,在仿真的时候该怎么在电路中添加相应的器件来模拟封装,不知道有没有有经验的前辈赐教一下,感谢感谢!!

网友(2016-03-02):
只要有物理模型就能仿真,可以用HF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