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 SD ADC 交调仿真设置

楼主(2016-01-14):
对于CT SD ADC 我想做交调仿真,想知道输入该怎么设置,
1、假设信号频率200K,采样频率26M,输入怎么设置两个频率,然后仿真做DFT。。
2、该ADC是5阶,输入信号:VDC=0.6v,幅度:100mV.跑瞬态后,发现量化器的四路输入都是一样的(相位和幅度都是一样的),这正常么?

有做过这方面的大虾们,求指导。。。

网友:
1. 26M/fin=8192/M, M是一个质数,fin在200K左右就可以,你也可以用16384或者更多。
2. 应该有问题,你每一级的积分器的输出应该不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后又仿真了,四路信号是有相位差的,你知道cadence采完点后,怎么在matlab下仿真其他的指标么?有这方面的代码么?

还有,如果要仿真存在交调的情况,ADC的输入应该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