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问题求助

楼主(2016-01-14):
新人刚接触SKILL,有个问题搞不懂
(Object~>objType == "path"
在这个里面,~>是起什么作用的呢?请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
子属性,大概意思相当于中文的“的”
你用Object~>? 就可以看到全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懂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有一个问题
~>和->这两个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