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设计一个性能良好的ring vco?

楼主(2016-01-14):
最近打算做一个PLL,用于接口电路的时钟发生器,首先想做一个ring vco.
本人电路设计小白一枚,在开始设计之前,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1.我的工艺里面有1.2V的管子和3.3V的管子两种,我该采用哪种管子开始设计?(功耗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性能优先)

2.关于delay cell,我应该选择单端的还是差分的?

3.如果采用差分结构,理论上来说,就是设计一个放大器。那么我该如何评判这个delay cell(amplifier)的性能,从而保证我的VCO性能良好?比如频率响应,比如输出摆幅,比如充放电电流匹配以及上升(下降)沿的时间,比如零极点?

4.因为这个PLL是用于时钟发生器领域的,在评判VCO输出时钟性能的时候,除了phase noise,我还应该通过哪些仿真来判断VCO的性能是否良好?

5.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phase noise和jitter的,我们知道在频率轴上对相位噪声积分可以得到一个phase jitter,那么这个phase jitter跟period jitter(rms/peak to peak)以及cycle-to-cycle jitter(rms/peak to peak)之间有什么关系吗?通过仿真我如何能够得到带噪声的jcycle-to-cycle jitter或者period jitter?

最后一个问题还请有了解的亲们多多指导。纠结了好久了,看各种说明文章也没看出来个啥。谢啦!!☆⌒(*^-゜)v

网友:
先说说你要达到什么性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500M到1500M。cycle to cycle jitter peak to peak,小于50ps。之前看过一篇论文,输出900M,相噪为-101dBc/100kHz。不知道这个折算成cycle to cycle jitter能有多大。

网友:
相噪为-101dBc/100kHz; 这个ring osc如果没有采用最先的那些提到的noise cancellation, 应该比较难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2021-04-21):
请问最后一个问题题主现在解决了吗?jitter有办法通过仿真得到吗?若是测试,又应该怎么测呢?
盼复,
祝好!

网友(2024-09-14):
有没有大佬回答一下

网友C(2024-12-12):
读读周建政的DRM/DAB 接收机射频前端芯片设计中的关键技术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读读周建政的DRM/DAB 接收机射频前端芯片设计中的关键技术研究

你好,能把论文发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