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generate,ODDR,OBUFDS 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6-01-14):
请问最后实现的是tx_data_p[l_inst] 到tx_data_out_p[l_inst];
tx_data_n[l_inst] 到tx_data_out_n[l_inst] 吗??

网友:
查了一下V7 spec,好像不是这样。
ODDR的作用:
每个cycle采样tx_data_p & tx_data_n,转换成双倍速率从Q输出,
输出格式的序列:D1.D2.D1.D2.D1.D2...以此类推(注意,double rate)
OBUFDS作用:
将一个信号转换成差分输出,我个人理解是O = I, OB = ~I;
所以,输出应该是:
tx_data_out_p 序列:tx_data_p(cycle1), tx_data_n(cycle1), tx_data_p(cycle2), tx_data_n(cycle2)...
tx_data_out_n 序列:跟tx_data_out 相反。

若有大神路过,错误请指正。

网友:
简单仿真了一下,就是如此。
建议楼主也仿真仿真,一看波形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仿真了一下,是如你所说的这样。。谢谢!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程序里OBUFDS出来的两路作为AD9361的输入端,按理说tx_data_out_p作为I路,tx_data_out_n作为Q路,然后进行DA转换输出。那为什么tx_data_out_p要同时携带tx_data_p和tx_data_n的信息。。做这个ODDR的意义在于什么呢??

不知道您做过相关的工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