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talk, 为什么down_size aggrassor net 驱动可以减小crosstalk?

楼主(2016-01-14):
修crosstalk(delay)的几种方法, upsize victim drive 我理解是加大电流能力,减小xtalk带来的delay.   shielding/x spacing 可以减小耦合电容。
1. 但是为什么down_size aggrassor net 的驱动也可以减小crosstalk(delay) ? 耦合电容会减小么?

网友:
耦合电容不变,但是电容感应的电场变化慢,victim感应电流会变小

楼主:
感谢楼上, 另外一个相关问题。 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crosstalk里面的switching bump 什么意思?
Victim is rising:
     Victim            Coupling    Driver          Clocks
      Net                Cap       Lib Cell
  --------------      ---------   ------------    ---------------
net_victim  0.025    IVYX200      clock1

   Aggressor       Coupling    Driver          Clocks                Attributes    Switching Bump
      Net                Cap          Lib Cell                                         (ratio of VDD)
  --------------      ---------   -----------     -------------         ------------  ----------------
  net_agr          0.012    IVYX160    clock2                   A I          0.103595

网友(2020-04-24):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 另外一个相关问题。 report_delay_calculation -crosstalk里面的switching bump 什么意思?
Vi ...

应该是aggressor net在切换的时候,在victim net上引起的电压波动;该电压值过小时工具忽略aggressor的影响。可通过si_filter_per_aggr_noise_peak_ratio和si_filter_accum_aggr_noise_peak_ratio来设置计算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