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PGA在加载时的管脚状态

楼主(2016-01-14):
方案:使用的器件是DSPVirtex5 FPGA。将DSPGPMC接口和FPGA互联,DSPGPMC接口和BOOTMode管脚是复用的。BOOTMode管脚外接拨码开关。上电之前,通过拨码开关,将BOOTMode设置为5’b01001,从而设置了DSP的启动方式。

故障现象:在上电后,DSP无法正常启动,读取BOOTMode状态,发现实际值为5’b11011。后来测量波形,发现在上电加载的这段时间(约44ms)里,BOOTMODE最高位的信号线上有2V左右的电压。加载完成后,电压降为0V

临时解决办法:目前的解决办法是在FPGA加载之后,FPGADSP复位一次,重新Boot一次。

问题:在加载时,不知道FPGA管脚的状态是怎样的?以前理解应该是高阻态的,但是现在看,这段时间内会有一个固定电平,并且每一个IO的状态也不一致。应该如何解决?是否跟电源的上电顺序有关?

网友:
跟上电时序有关系,看V5的DC/AC特性那个手册。其中讲上电顺序要求那节,提了一句,如果按照推荐的顺序上电,可以保证引脚在上电期间是三态;如果按照别的顺序上电,不保证是什么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了,谢谢!当时自己画原理的时候,参考的就是ML50x的的电源方案。不过有点不理解的是:ML50x的电源方案,并没有采用手册上推荐的VCCINT、VCCAUX、VCCO的上电顺序,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
有些评估板的设计确实不是按照手册推荐的,可能得结合里面的软件来看。我们一般是对dsp的复位引脚用个较小的电阻(1k左右)外接下拉到地,等FPGA配置完正常启动后再释放dsp的复位信号,让dsp开始加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