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erilog VHDL 读文件问题

楼主(2016-01-14):
1.我想使用Verilog写一个读文件的模块,接口规划如下:

module read_file_v #(

parameter SIZE  = 8

)(

input             clk,

input             resetn,

input             i_de,

output            o_de,

output [SIZE-1:0] o_data,

?? input_file_path

);

如何给出input_file_path的数据类型?如果没有string这种数据类型,可以使用parameter或者define来解决吗?使用VHDL或者systemVerilog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可以的话能否给出例子?

1.1我用VHDL语言写了一个读文件的module(如下),遇到了几个问题:

1)文件名怎么放到接口上,我知道VHDLtext数据类型,这种数据类型如何放到接口上,怎么操作?

2我使用的readline读一行数据(这样如果一行有几个数据就不方便了),有没有一个clk读一个数据函数(类似Verilog$fscanf?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std.textio.all;

use IEEE.std_logic_textio.all;

library work;

--use work.DFN_PKG.ALL;

--use pkg.all;

entity read_file_y is

generic (

            BIT_WIDTH : integer := 8);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resetn : in std_logic;

       i_den : in std_logic;

       o_den            : out std_logic;

       o_data          : outstd_logic_vector(BIT_WIDTH-1 downto 0)

      );

end read_file_y;

architecture BEHAVE of read_file_y is

   file  file_read_data : text openread_mode is "input/inY.hex";--file path

   signal s_good : Boolean;

   signal s_read_highbit_test :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resetn)

   variable line_read_hex_data  :line;

   variable read_hex_data     :std_logic_vector((BIT_WIDTH+3)/4*4-1 downto 0);

   variable good : BOOLEAN;

   begin

   if (resetn='0') then

       o_den <= '0';

       o_data    <= (others =>'0');

       s_read_highbit_test <= (others =>'0');

       s_good <= true;

       good := false;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not endfile(file_read_data) and (i_den='1') then

           readline(file_read_data,line_read_hex_data);--each line has one data

           hread(line_read_hex_data, read_hex_data,good);

           o_data  <=read_hex_data(BIT_WIDTH-1 downto 0);

           if(good=true) then --

              o_den <= '1';

           else

              o_den <= '0';

           end if;

           --debug

            s_good <= good;

           --s_read_highbit_test <= read_hex_data(BIT_WIDTH+2 downto BIT_WIDTH);

       else

           o_den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E;

1.2 我使用modelsim仿真,写了一个读文件的module,但是读出来的数据不能在module内部延迟,这是modelsim本身的bug还是我的代码的bug?另外如何把路径放到接口上面?代码如下:(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我的结果是o_de延迟了3clko_data没有延迟这么多)

`timescale 1 ns/ 1 ps

module read_file_v #(

parameter SIZE  = 8,

parameter DELAY = 3

)(

input             clk,

input            resetn,

input             i_de,

output            o_de,

output [SIZE-1:0] o_data

);

integer fp_in;

initial

begin

   fp_in = $fopen("input//inY.hex","r");

end

integer fDataFlg;

reg [DELAY-1:0]      ri_de ;

reg [DELAY*SIZE-1:0] ri_data;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n)

if(!resetn)begin

fDataFlg <= 32'd0;

ri_de[0]     <= 32'd0;

ri_data[SIZE-1:0]   <= 32'd0;

end

else if(!$feof(fp_in))begin

ri_de[0]     <= i_de;

if(i_de)begin

   fDataFlg <= $fscanf(fp_in,"%x",ri_data[SIZE-1:0]);

  end

end

else begin

ri_de[0]     <= i_de;

$fclose(fp_in);

end

//delay match

genvar i;

generatefor(i=1;i<DELAY;i=i+1)begin:delay_i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n)

if(!resetn)begin

   ri_de   <= 32'd0;

   ri_data[(i+1)*SIZE-1:i*SIZE]  <= 32'd0;

  end

else begin

   ri_de   <= ri_de[i-1];

   ri_data[(i+1)*SIZE-1:i*SIZE] <= ri_data[i*SIZE-1i-1)*SIZE];

  end

end

endgenerate

assign o_data =ri_data[DELAY*SIZE-1DELAY-1)*SIZE];

assign o_de   = ri_de[DELAY-1];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