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把两级闭环PGA增益增加一倍,增大哪个电阻好?

楼主(2016-01-14):
需要把这个两级闭环PGA增益增加一倍,增大R1好还是R2好?

网友:
根据你的需要吧,增大前一级有利于噪声,但不利于线性度的改善以饱和控制。

网友:
才踩踩踩从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这是PGA还是filter如果是PGA,通常是增加前级gain好。
如果是filter,那么加gain要很小心,得考虑在有强干扰的时候,前级gain太大导致的线性度降低而烂掉。所以filter情况下最好加后级。

楼主:
首先你要确定,这是PGA还是filter如果是PGA,通常是增加前级gain好。
如果是filter,那么加gain要很小心, ...
引用 网友A:

PGA 为什么加前级好啊?

网友A:
PGA 为什么加前级好啊?
引用 网友B:

   前级增益后,后级的噪声贡献折算回去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