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12B125M HS-SAR ADC in 28nm 的一点测试结果哈~

楼主(2016-01-15):
前段时间忙活的一款28nmHK(国内foundry~)工艺的12bit 125MSPS  SAR ADC片子到手了,测试结果看上去和预期设计目标基本吻合,性能结果和paper里那些SAR ADC没办法用相同的评价标准去衡量,但是作为一款真正可以非常便捷、低成本地集成于SoC中的商用化ADC IP,这个测试结果也算不辱使命了哈。PS: 因为还没有正式release,所以暂时遮挡了部分参数,其实也没啥值得保密的哈哈,大家凑合着瞅瞅就好啦~~

网友:
牛啊,加了input buffer 了么?
功耗不透露啊。有enob vs. fsig 的图么? fsig 到40MHz 怎么样?  要不好像pk 不了同类型的sigma-delta.

网友:
挺好的,reference是完全片内的,没有拿到pin上?

电容阵列是binary 还是什么? 最小单位采样电容多少,2f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只有0.9V单电源供电,这个是不带全集成输入驱动器的,为了保证足够的线性度和信号幅度输入驱动器就得上1.8V供电的source follower了。考虑到实际应用中前端驱动器的驱动能力的问题,因此设计了25%和50%周期作为采样时间的可选择配置。另外,根据应用场景的不同,设计了A和B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全集成bandgap和high speed reference buffer的,功耗小于8mW(5.8mW);一个版本是直接利用电源和地作为参考的(需要做良好的on-chip decap和damping compensation),功耗小于2.5mW(2mW)。
高频输入主要依赖于时钟的质量,这里时钟电路比较纯粹,输入信号频率60MHz时也没啥问题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全集成的方案,集成时只要需要一对电源/地管脚(VDD/GND)、一对差分输入管脚(VINP/VINN)和一个可选择的测试管脚(VBG),因为是场景不定地商用化IP,所以整体结构里全部采用静态逻辑单元,没有采用任何的动态逻辑单元(尽管动态逻辑单元功耗更低、速度更快,但是低速模式时容易漏电和PSR差),保证1MSPS到125MSPS、-40c~125c、供电波动等条件下都能稳定可靠的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了lvt 器件没?  要不slow -40C, 跑125MHz 加上reduced radix 很吃力吧?  SOC 环境能找到给adc 的专用电源地管脚?貌似带ref buffer 的比较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全集成的基准方案和直接用电源/地做基准的方案都有厂商采用,S3他们家就比较喜欢全集成的基准方案,syno....他们家就比较喜欢直接用电源/地做基准,各有优缺点,也还是视应用场景而定谁更合适了~

网友:
个人创业?看来楼主资金雄厚啊,顶你一下,祝早日发大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部分结构上用了LVT,要不Vth确实比较高,要不一些极端PVT情况下,真的会悲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俺就是个在公司下苦力干活的哈,估计就只能指着买个彩票发财了哈哈哈哈

网友:
赞拉风哥,0.9的电压,速度还能这么快

网友:
The buffer might consumes more power than the adc I guess. But well done sumig!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从匹配度上来讲4fF~5fF左右就够了,为了保证采样相的KT/C,单位电容又适当放大了点;分段电容加误差冗余补偿,但是多出来的冗余位转换是使得比较器占用的转换时间更多了,所以如果单纯的追求极致的转换速度的话,还是标准的二进制比较合适,但是这个时候就需要想办法解决基准电压建立的问题,比如动态电荷补偿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这个也是一直比较头疼的问题,因为需要最小的面积,因此片内加大面积decap的方式是行不通的,所有只能做宽带reference buffer,这部分buffer功耗占了差不多75%以上,以后抽空升级几个动态电荷补偿技术的版本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记得冗余只有当时间常数RC到一定大小时才会有速度优势,单位电容小,rc本来就小,所以额外的周期可能反而多了时间。不过冗余还是能够校正reference的波动吧,也就是可以降低对reference buffer 的设计要求。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这个样子的哈,开关RC基本不是问题,主要还是reference settling的问题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咋做动态补偿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Fom值不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哈,Fom确实没办法和paper着重追求这些指标进行比较哈,为了Fom的,当然可以上动态逻辑单元(功耗低速度还快),片内狂加decap,降低reference功耗,不过这个从商用化角度讲不太现实作为商用化IP,主要还是以如何以最低使用成本和最小风险满足各种客户的不同集成需求作为首要目标,不过以后抽空还得做升级版本之类的肯定是砍功耗和面积了,客户一个个确实巴不得ADC零功耗、零面积才满心满意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用个额外电容预充电荷,然后根据每次转换进行相应的电荷补偿。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paper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还真没注意有啥好的文章可以参考,zero-crossing PIP ADC里用过类似的方式,但是那个补偿的是大信号,不够精确,SAR ADC也只是思考过,没正儿八经的搞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你可以去弄个isscc pap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搞不了了,还是老实看isscc吧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搜今年的esscirc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意这点。
    另有个疑问:如果输入端口阻抗很高,是不是需要做片内input buffer?这样R2R buffer在片内好做么?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这篇:A 1.6 GS/s 3.17 mW 6-b Passive Pipelined Binary-Search ADC with Memory Effect Canceller and Reference Voltage Calibration?

网友:
挺好的,有没有INL曲线可以看看?谱上有很多Non-harmonic spur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高阻的输入源如果驱动不了ADC所定义的输入电容和输入电阻以及追踪时间,这个时候就需要内置或者外置输入缓冲器了。内置的输入缓冲器,可以用图里所示的结构,但是供电肯定是需要更高的电压,这个时候就双电源供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后面抽空补几个图哈

网友:
HD2左边的那个spur是啥?

12比特,enob只有10个比特,是不是有点太过overdesig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哈哈,所以可以以更低的目标来设计,然后物理分辨率保留为12bit,这个是大部分商用通用化SoC ADC IP的通常定义的指标,就当这是一种策略好了,主要也是大部分客户的都不能在SoC上提供足够好的使用环境(比如时钟、供电、衬底噪声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玩意也就是个文字游戏,很少有见到过9bit、11bit、13bit这种标号,一般看上去大家都会觉得怪怪的,所以得,那就2bit/step来呗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buffer有论文出处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没有一模一样的哈,自己做的,不过可参考这个~
PIP_A 14Bit 1GSps RF Sampling Pipelined ADC With Background Calibration.pdf (2.38 MB , 下载次数: 2126 )

网友:
回复  lonerinuestc
没有一模一样的哈,自己做的,不过可参考这个~
引用 楼主:

    那个电流源管这么做恐怕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I:

哈,讨论下~,具体有啥问题哈

网友:
    我觉得:
1. 这个电流源的阻抗如果做不上去,那么信号增益会随信号变化,产生很大的distortion;
2. 那个PMOS的source follower的带宽不能太窄,否则输入NMOS管的VDS同样会有信号调制,产生distortion。考虑到NMOS的cascode管的size肯定不小,所以这个source follower的功耗恐怕很大。
3. 如果在28nm下做,恐怕输入NMOS上仅用一个cascode都还不足以稳定VDS

楼主:
回复 网友I:
如你所说,source follower的结构确实是这几个问题,因此在28nm ADC IP里是没有没有集成这个结构的,摆幅受限,功耗也大,为了降低功耗可以试试switch source follower;曾经在55nm的一个AFE项需要内置了类似的输入缓冲器,70MHz输入的THD最后也就是在70dB左右,因为是高压供电,直接就是个耗电大户。

所以,我觉得paper里总是比内核FOM是很鬼扯没毛用的原因就是,从来不说input diver和reference buffer的问题,但是这俩是杠杠的功耗大户。

楼主:
回复 网友I:
如果不考虑功耗的限制,这个基本结构可以抑制一部分的输入NMOS的VDS变化的情况,改善一部分THD特性,但是NMOS管的衬偏效应不能消除,另外NMOS电流源也需要高的输出阻抗。

网友:
回复  lonerinuestc
如你所说,source follower的结构确实是这几个问题,因此在28nm ADC IP里是没有没有集 ...
引用 楼主:

    你说得对。我曾经用BiCMOS做过Input buffer,做起来很爽快,用CMOS做起来感觉困难重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以前投过带refbuf + input buffer 的sar adc到著名会议, 结果杯具

网友:
回复  sumig

    我们以前投过带refbuf + input buffer 的sar adc到著名会议, 结果杯具
引用 网友A:

    居然有相同经历,握个手,我投的是pipeline,同杯具。。。感觉没有触摸到他们的G点

网友A:
居然有相同经历,握个手,我投的是pipeline,同杯具。。。感觉没有触摸到他们的G点
引用 网友I:

    他们只关心 fom 和sexy idea, 不太注重实际量产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哈哈,是。还好在一些全集成的AFE方案的里,输入缓冲器的功能常常和前置的输入缓冲器结合在一起做了就。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用来做商用化的东西赚钱吧哈哈哈哈~~

网友:
问下楼主,这个是用异步还是同步方式做的?输入的时钟频率多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异步时序,输入时钟和采样时钟同频即可。

网友:
Well done! Sumig

当使用电源 地作为reference时,你所说的damping compensating是怎么做的?
另外框图上的meta-flag是什么用处?

楼主:
回复 网友L:

就是做on-chip的R-C-R阻尼补偿网络,降低LC网络peaking,得到良好的基准瞬态响应。那个是meta-stability状态输出,on-chip meta-stability correction电路的状态输出信号。

网友:
顶下,应该多一些这样的讨论。

网友:
你好,很感兴趣你做的东西,请问你这个SAR ADC是单通道的吗?单边总电容值为多少?采用多少转换周期?麻烦了,初次设计,遇到好多问题。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个是单通道设计,电容值根据工艺的匹配以及噪声水平选取,因为是28nm所以匹配精度较高,取值可以较小;采用误差冗余补偿技术,因此需要多几个周期的转换。

网友:
请问 楼主是上极板采样还是下极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拉风哥,我的QQ号864927941,欢迎加我,前辈,我是新手,虚心向您请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偶像啊!! 这么快就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2bit就够了,当然也可以更多,没啥好的办法,就是设计保证PVT最差条件也能满足速度要求,因此其他条件下只能浪费速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采样电容多大啊?如果需要input buffer的话得增加多少功耗?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电容分段了吗?4fF最小单位电容,12bit不分段的话得8pF了,差分16pF,这样的input buffer没法搞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N:
必然分段哈,要不那个电容太大了,等效总采样电容1个多pF也就,SNR是低于12bit ENOB来设计的。

网友:
回复  雨丝
必然分段哈,要不那个电容太大了,等效总采样电容1个多pF也就,SNR是低于12bit ENOB来设计的。 ...
引用 楼主:

电容分段的话,就不能用用chun-cheng liu的那种降低功耗的开关切换办法了。

网友:
125M,reference buffer也才5mA,挺小的了,你是差分双buffer还是到地的单buffer?看你以前贴过片内buffer结构,最终采用什么结构了?
另外啥时候发个paper让我们看看啊!国内的也行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50%时间采样的话,14个转换周期,每个周期转换时间小于280ps,减去比较器和逻辑电路的时间,reference buffer和DAC建立时间只有100ps多一些,reference buffer指标太牛了。没用过28nm,但是从55nm推算,这个指标也很难搞。

楼主:
回复 网友N:

分段/不分段;顶板采样/底板采样;VCM-based/Switch Monotonic(Switch Back)都可以任意的随机组合,也可以混搭,各种组合的方法我都做了,头疼的点还是在速度和reference buffer上。

楼主:
回复 网友N:

buffer还是很难做,所以还是靠误差冗余和较小的电容去放宽对buffer的要求,buffer本身确实没啥潜力可挖了。

网友:
利用冗余位做后台校准的你搞过吗?不过你28nm的工艺也不需要校准了。

A 12b 50MS/s 2.1mW SAR ADC with Redundancy and Digital Background Calibration
Albert H. Chang, Hae-Seung Lee and Duane Boning
Microsystems Technology Laboratories, MIT, Cambridge, MA

楼主:
回复 网友N:

没搞过这种类似于码密度统计的后台算法,不知道工程实用性怎么样这种~不过HS Lee学生的论文还是非常值得看的~

网友:
厉害,lz一个人做的? 28nm流一次片多少钱啊?

网友(2016-02-15):
看来大家的思路都差不多
asyn
unbinary redundant
source follower reference buffer OR onchip power/gnd cap reference
不知道怎么处理input buffer的
PS:感觉sample cap还可以更小

网友:
是一个很牛的东西,能够做到量产就更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应该没有采用timing interleave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楼主做了两种采样时间的版本,一种是1/4周期采样,一种是1/2周期采样,是否意味着后一种的转换时间比第一种要少1/4个周期,谢谢!

网友:
楼主做的很棒!
小弟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有几个地方请教。
1.比较器的VCM是固定还是 向上还是向下变化的? 比较器的输入时NMOS还是PMOS。比较器offset如何解决?
2.calibration 是怎么做的,是cap 误差和 comp offset 一起校正,还是Cap 每一bit 做校正?
3.电源如果加r的话,IR drop 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O:

VCM_comp固定即可,当然如果是switchback 或者monotonic 的方式的话,VCM_comp就是变化的了;没有用calibration,依赖于layout matching,当然配合calibration可以获得更小的电容面积;offset不做处理,芯片测试表明tt/ff/ss的样片,DC offset基本在都在10个LSB以内。

楼主:
回复 网友P:

是的,这个主要是看系统是否可以提供给2被钟,如果可以提供,可以通过挤压采样时间来获得更多的转换时间,以获得更高的整体采样速度,但是坏处是提高了前段驱动器的驱动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Q:

这一个是没有内置驱动buffer的,采样电容看上去确实还是可以优化的哈。

网友:
哇塞,SAR有效位数做到了10位,膜拜,用了电容校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R:
这个还是没有的哈,另外良好的layout matching,获得10bit~11bit之间的精度在高级制程上不是件难的事情。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用过28nm,不过不是电容越小失配越大么,你这是mim还是mom电容啊,3段还是2段还有,请问参考buffer是开环的还是闭环的,输入buffer功耗多大呢,很好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R:

我们自己专有性画法的MOM电容和巧妙的C-DAC阵列布局,非常有效的消除了非理想寄生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R:

其实buffer的思路和CC Liu他们的思路都差不多,只是同时集成了0.9V的bandgap,整个ADC的基准和内核只需要一组0.9V单电源供电,便于SoC系统集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么,有机会一定要请教一下大神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直觉得电源和基准用同一电源会不会不太好啊,电路工作时会从电源抽电荷,不就相当于对基准加了个噪声进去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R:

所以,基准本身需要一定的PSR能力,ADC的基准和内核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或者说两者直接的相对性不变;此外,从电源分配网络PDN来讲,过多的电源域反而导致信号传输时在不同电源域之间产生不一致弹射的问题,因此更少的电源域、更强的电源地之间的解耦更是一种好的方法。更重要的一点是,简单的供电要求是商用化ADC IP的竞争优势之一。

网友:
Can show DNL/INL ?

网友:
楼主,最近小弟也准备测试 ADC了  80MHz TSMC 28nm 10BIt SAR ADC ,现在在制作测试PCB板子。
有几点疑问请教一下:
1. 信号发生器用的什么设备
2. 信号单端转差分的 bulun 用什么信号的器件?输入频率40MHz以内吧,选的带通滤波器是什么型号?
3. 板子上电源是用安捷伦的电源呢?还是板子上加一个可调LDO比较好? ADC的 地要单独引出来还是给整个芯片公地?
4.clk信号源用的什么设备?
想必你刚刚测过,请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O:

测试设备参考如图所示,另外供电系统可以再PCB上的集成的固定输出电平的LDO(用5V适配器供电)和直接电源供电(可以调节,用于高低压性能测试)两者可选。

网友:
回复 楼主:

    "过多的电源域反而导致信号传输时在不同电源域之间产生不一致弹射的问题"
     有什么paper详细的分析这个吗?

网友:
请问楼主什么公司的

网友(2016-04-25):
回复 楼主:

你讲你们有专有性画法的MOM电容和巧妙的C-DAC阵列布局,非常有效的消除了非理想寄生电容。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电容是大致基于那种metal to metal 叠层平面架构,还是基于那种叉指的finger电容?

网友:
大神你好,新手现在用simulink建模SAR ADC ,之前看了你分享的相关pipline ADC的simulink模型以及你的.m仿真文件,在照葫芦的画瓢式的修改应用到SAR ADC中显示索引超出矩阵维度怎么办,求指导

网友:
拉风兄,确实牛!这个要赞

网友(2016-06-20):
哪家公司的啊

网友:
想请教下lz,28nm工艺下mos管Vth大概多少?

网友:
Fom值不太好

网友:
厉害!可以告知后仿真的时候比较器的delay有多少吗?还有比较器的功耗能告诉小弟吗?万分感谢

网友:
请问tha是bootstrap吗?开关方法是monotonic、vcm-based、cas、energy saving?电容阵列是分段的还是分裂的?冗余方法是extended binary search还是sub-radix2?DEC怎么做的?目前也在做,希望跟您交流

网友:
是smic的工艺吗?比较器是double tail还是传统的latch呢?

网友:
tha是bootstrap吗?dac阵列是分裂的还是分段的?开关方法是monotonic、vcm-based、mcs、cas、energy saving?冗余是怎么实现的呢?extended binary search还是sub-radix 2?dec逻辑呢?复杂度怎样?目前也在做,希望跟您交流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帖子有些问题也是我长期以来思考的,但却苦于查不到文献。在此请教你几个问题,忘不吝赐教。(1)、楼主认为高速Sigma-delta、高速Pip、高速SAR哪一种结构对于参考电压Buffer的速度要求更高?该结构的缓冲器何种结构速度最快(暂时不考虑功耗)?楼主提到刘纯成的处理方法,能否给下相关文章?
(2)、楼主提到的那种源级跟随器形式的输入缓冲器,开环增益如何保证?或者说对于输入buffer,开环增益需要做到多少?对于高精度的pipeline或者sigma-delta又是什么要求?这种源级跟随器的结构,对比传统的折叠式共源共栅+classAB输出的那种单端buffer,楼主认为有何优势?
(3)、如果不提高输入buffer的电源范围,但又要求提供0~vdd的输出摆幅,楼主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r2r的运放低速情况下比较好做,高速时线性度难以保证(因为所有管子L都很小,沟调效应太明显);而过于提高电源电压我担心耐压的问题。

网友(2016-11-03):
拉风哥,请问必须做分段么,用liu.C.C的冗余方法做12bit有问题吗?

网友:
直接12bit电容阵列的实现,会需要非常大的总体电容。LCC使用的都是10bit的,还能够做。

网友:
请教大牛,如何通过foundry提供的文件,从mismatch的角度确定最小的unit电容是多少?

网友(2017-04-11):
12B/1G ADC 初步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S:

太牛逼了,pipeline吗

网友(2017-06-08):
回复 楼主:

有一个问题请问一下,输入偏置,采用多大电阻? 10K? 输入偏置连接在REF 上还是 AVDD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hi 你好,能加下qq请教几个问题么?我的qq449396238,非常感谢

网友:
前辈这是什么应用的,最新的802.11ac么

楼主(2017-07-08):
回复 网友T:

好久没有看这个帖子了哈。
一般通信系统里高速的sigma-delta ADC都是CTSDM连续时间结构的,其量化器通常对buffer速度和噪声要求很低,在DTSDM离散结构的sigma-delta ADC里,reference buffer需要用于FB CDAC的建立,因此需要足够的精度和速度;pipelined ADC和HS-SAR ADC对referenc buffer的噪声的要求都是一致的,同样采样率下和精度下,因为SAR ADC需要更高倍的bit转换,因此buffer settling的时间更短。
驱动容性负载时,replica source follower因为其开环属性,所以起自身没有没稳定性问题,相比需要补偿的两级放大器,其相当于一个单级放大器,切具有单向推挽能力,可以用更低的功耗来实现更大的带宽,从而保证在关心的频段内的输出阻抗维持足够低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U:
这个就是之前开发的一个通用性的ADC IP核,可用于无线或者有线通信系统,不过这个方向发展太快,指标很容易就过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V:

比较器的delay这个主要依赖于所需要比较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也就是既定时间内最小可分辨的电平,RCC LPE post_sim时,200uV输入电平,延迟在80ps左右。

网友(2017-09-01):
回复 楼主:

这个比较器的噪声需要做到多少呀?功耗需要多少?

网友:
DNL/INL怎么样

网友(2017-10-09):
回复 网友S:

   pipeline么?,这个指标看起来很差

网友(2017-12-03):
12B125M HS-SAR ADC in 28nm 的一点测试结果

网友(2018-07-14):
回复 楼主:

   前辈的比较器是采用全动态比较器么?strongarm还是双尾电流源那种呢?

网友(2018-10-15):
回复 网友W:

   这么高速度,这样的结果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0.9V的单电源供电,就不能集成片上input buffer和reference buffer了吧,这两个都需要更高的电压

网友(2020-01-03):
前辈,你这个设计仿真阶段瞬态仿真噪声Fmax加到多大啊?和实测比怎么样?

网友(2020-09-0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这个样子的哈,开关RC基本不是问题,主要还是reference settling的问题哈哈 ...

这个前辈可以指点下么,reference 波动是怎么校准的。

网友(2021-01-04):
C-DAC是怎么个方案呢

网友X:
最小单位电容4fF~5fF大了些

网友(2021-02-26):
引用 网友X:
最小单位电容4fF~5fF大了些

分段dac,对Cu要求要高一些吧,5f应该不算大了

网友:
你好,最近我也在做高速SAR 请问怎么解决电源隔离呢 我也是内部ref-buffer,发现电源带上bonding,基准波动太大了,现在采用RC串阻decap的方式,差分基本正常,单端看vref还是振荡厉害,这个RC串阻和decap应该怎么样折中呢

网友(2023-04-26):
lz测试样片用的什么封装,最近做了一个类似指标的,ip面积很小,用的QFN48封装,只能测到9b,仿真验证发现封装电感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