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深度分析MOS场效应管在消费类电子中的电路设计

楼主(2016-01-15):
当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不论从做题还是原理分析上,通常会重点学习NPN和PNP三极管的特性:静态工作特性计算、动态信号分析等等。对于MOS管,老师一般都会草草带过,没有那么深入的分析和了解,一般都会说MOS管和三极管的不同就是一个是电压控制,一个是电流控制,      一个Ri大,一个Ri小等等。除了这些明显的特性,下文就从工作实战的角度进行MOS场效应管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下经常使用的增强型mos场效应管:N沟道和P沟道mos场效应管。
      在消费类电子设计中由于对功耗要求比较严格,通常使用N沟道和P沟道MOS场效应管来做电平的转换、锂电池的充电放电电路控制和电源的控制。现在用multisi blue14来模拟P沟道的电气特性:
      在信号源XFG1中采用1Hz的5Vpp的正弦波来驱动Pmos场效应管,而场效应管的vcc也采用5v直流电压,示波器XSC1中A通道显示驱动电压的波形,B通道显示源级的电压,仿真结果如下:
      从仿真结果中可以看出,只要栅极的电压超过0v,也就是此时栅极的电压大于漏极的电压,场效应管截至,示波器拾取的源级电压就为直流驱动电压,源级获得的信号特性正好与驱动栅极的电压特性相反。这也就是电机驱动电路中采用N沟道和P沟道mos场效应管的原因。
深度分析下该典型电路:当漏极电压升高,场效应管的夹断电压也会随之升高;当源级的电压变化特别是变小时,场效应管的源级电压会伴随着场效应管的打开与关闭实现电压跟随。
      如下例子:栅极驱动电压为5v方波,源级为3v直流电源
      此时源级的电压特性为:
      这就是电平变换的典型特性,在实际的电路中,经常由于漏源栅之间的电容、或者驱动马达引起的反向电动势影响到电子系统,通常会在栅极增加耗能电阻R和耗能电容C接地。
      N沟道增强型MOS场效应管的典型应用电路正好与P沟道增强型MOS场效应管相反,如下所示:
      在信号源XFG2中采用1Hz的5Vpp的正弦波来驱动Nmos场效应管,而场效应管的vcc也采用5v直流电压,示波器XSC2中A通道显示驱动电压的波形,B通道显示源级的电压,仿真结果如下:
      由此可以知道只要栅极电压大于0V(此时的0v电压为源级电压)N沟道MOS场效应管是导通状态,漏极的电压会伴随着N沟道MOS管的打开与关闭形成跟随漏极还是源级电压。
      当采用5vpp的方波驱动栅极电压时,
      获得的仿真波形如下:
      从中可以看出获得的波形为0-5V的方波,这在电子开关中可以理解为当驱动电压为高电平时场效应管打开。
      当用MOS场效应管做充电电池的控制电路时的典型电路如下:
      上图中,当USB接口连接上,整个系统采用USB供电,同时通过电压检测控制端来实现对锂电池的充电,而由于二极管的存在,使锂电池的电量不能返流到USB。当USB接口没有驱动电压时,锂电池通过二极管D1进行对系统的供电。
      好了,对于MOS场效应管在消费类电子产品中的应用就分析到这里。下一篇将会分析MOS场效应管在信号处理中的典型应用。

网友:
路过围观,好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