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相非交叠时钟间,CK1到CK2间复位时钟相如何产生

楼主(2016-01-15):
就是图中的Φdis相该如何产生,要借助触发器吗,谢谢

网友:
你找本流水线ADC的硕士论文之类的看看,里面一般有讲怎么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麻烦问一下,您知道tsmc.13里面低阈值器件symbol是那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汗一个,工艺库里面有相关文件,肯定有详细说明。你最好用库前先看看相关说明文档文件。

网友:
你用时钟1和2通过逻辑门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Nonoverlapping Clock Generation Circuits.有兴趣去找找这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