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放大器共模仿真方法的问题

楼主(2016-01-15):
请问,为什么在放大器共模输入范围仿真的时候,将放大器接成接单位增益,然后扫输入电压,在共模输入范围内输出与输入应该基本相等,并且偏置电流应该保持一个恒定的值。

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共模输入电压一般是通过静态工作点 来计算的吧 ?保证所有的管子都是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可是仿真为什么那样做。

网友:
输入输出基本相等时,说明放大器正常工作啊。具体推导在Allen 书中讲PSRR  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