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简单的时序分析问题。。。。。。

楼主(2016-01-15):
时序库里是这样表述的: cell_fall (timing_7x7)
            index_1 (1 2 3 4 5 6 7 )

            index_2 (1 2 3 4 5 6 7)

            values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

然后timing_7x7在表头是这样定义的
     xxxxxx_template(timing_7x7) (
       variable_1: input_transition_time:
       variable_2:total_output_net_capactitance;
       index_1 (1 2 3 4 5 6 7)
       index_2 (1 2 3 4 5 6 7)
      )

从这个表头我只能看出 index_1是input_transition ,但是却不清楚去查values表的时候input_transition对应的是行还是列?
比如input_transition =1,out_cap是3的时候。查表得到的值是第1行第3列的3,还是第1列,第三行的1?我查看library compiler的时候,计算是一个图,然后inout transition是一个X轴,cap是个Y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请教大家。

网友:
研究这个有什么意义,你可以理解为x方向为index2,y方向为inde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