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封装可行么

楼主(2016-01-15):
有没有人见过这种封装的?
整个芯片的地信号是用散热片引出来的?因为散热片接的是芯片的衬底,会不会寄生的电阻很大?

网友:
esop8一类,散热片也要打线,不是简单粘上去就算和衬底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明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