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9361+FPGA 发射问题,ODDR转换问题望大神解答

楼主(2016-01-15):
程序里,tx_data_oddr_s[l_inst]经OBUFDS输出两个正交的量,一路作为I(tx_data_out_p),一路作为Q(tx_data_out_n)进入AD9361输入引脚。应该是这么理解吧。。。那么为什么tx_data_out_p里要同时携带tx_data_p和它的正交量tx_data_n来作为I路呢。只携带tx_data_p量不行吗,毕竟是作为I路啊!!!这样做ODDR转换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AD9361内部DA转换的原理!!!!

求大神指点!!拜托~~~

网友(2016-04-12):
回复 楼主:

    大神,我最近再弄AD9361的配置,你那完整代码能不能发我一份?感激不尽,另外,大神你那个貌似是将I路和Q路用一个输出,一个在上升沿输出一个在下降沿输出吧,我感觉

网友:
回复 楼主:

DDR = Double Data Rate
也就是樓上講的 tx_data_p 在上升沿輸出,tx_data_n 在下降沿輸出,這樣速率就提升為兩倍
細節可以去查看Xilinx對ODDR的說明技術文件

网友:
哪里提供的程序,分享一下好吗?

网友(2016-07-02):
查看oddr原语的说明和ad9361的reference user guide

网友:
IBUFGDS  是差分形式,AD9361的数据端口应该是配置为了LVDS模式,必须使用IBUFGDS作为差分接口吧。
个人理解

网友:
输入两个数据,输出一个数据。在时钟的上升沿输出A,下降沿输出B。至于OBUFS则是把单端转出差分输出,这个是跟AD的输入要求有关。

网友(2023-07-28):
楼主搞混了差分PN和IQ数据的概念,OBUFDS是将单端的数据tx_data_oddr_s[l_inst]转为差分的数据(PN两路)。IQ两路的数据通过组帧都载在tx_data_oddr_s[l_inst]上。根据9361配置的不同,会有不同的组帧方式,具体可以看UG-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