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将双端差分输出转换为单端输出?

楼主(2016-01-15):
如何将双端差分输出转换为单端输出?谢谢

网友A:
先说一下你电路应用的环境和要求比较好吧?我觉得通常来说就是普通的差分放大器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本来我的电路输出是个差分输出作为驱动电路,但是我后面要连接一个调制器,差分输出不好接,所以我改用单端输出,需要一个差分输出转单端输出的,cadence仿真工具

网友:
使用AD8138,把Vocm设置为0V即可

网友:
接一个差分输入单端输出差分放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库里面没有这个设计好的器件打包,我得自己设计这种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五管放大器管用吗?

网友(2020-04-14):
引用 网友A:
先说一下你电路应用的环境和要求比较好吧?我觉得通常来说就是普通的差分放大器就好了 ...

大概怎么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