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关于宽带ADC前端设计考虑:用放大器还是用变压器驱动ADC?

楼主(2016-01-16):
高性能魔术转换器(ADC前端的输入配置设计对达到要求的系统性能至关重要。优化总体设计取决于很多因素 ,包括应用性质、系统组成和ADC的结构。以下的问答主要节绍了使用放大器和变压器影响ADC前端设计的一些重要的实际考虑。

文章篇幅过长,这里只分享了部分内容,查看全文请点击:

https://ezchina.analog.com/thread/8605

问:放大器和变压器根本区别是什么?

答:放大器是有源器件,而变压器是无源器件。放大器和其它所有的有源器件一样,消耗功率并且产生噪声;变压器不消耗功率并且产生的噪声可以忽略不计。两者都涉及到动态效应问题。

问:为什么选择放大器?

答:放大器的性能限制比变压器少。如果必须保持直流(DC)电平,就必须使用放大器,因为变压器是固有的交流(AC)器件。另外,如果需要,变压器可以提供电流隔离。放大器提供增益比较容易,因为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实质上与增益无关。另一方面,变压器的输出阻抗与电压增益呈平方关系增加——电压增益取决于匝数比。放大器在通带范围内提供平坦的响应,而没有由于变压器寄生交互作用引起的纹波。

问:放大器通常产生的噪声有多大?如何减少这些噪声?

答:让我们考虑一个典型的放大器,例如ADA49371,如果设置增益G1,那么输出的噪声谱密度在高频部分是6 nV/√Hz,与此频带可比的采样速率为80MSPS AD944682 ADC的输入噪声谱密度是10nV/√Hz。这里的问题是,放大器的噪声带宽等于ADC的全带宽(中心频率位于500 MHz),而ADC的噪声又必须限制在第一奈奎斯特范区(40 MHz)。在没有滤波器的情况下,放大器的噪声有效值是155 μVrmsADC的噪声有效值是90 μV。从理论上讲,总系统的信噪比(SNR)降低了6dB。为了从实验上证实这一点,用ADA4937驱动的AD9446-80测量的SNR结果是76 dBFS,本底噪声是-118dB(见图1)。如果改用变压器来驱动AD9446-80,测量SNR结果是82 dBFS。因此用放大器驱动ADC可将SNR降低6dB

1. 使用没有噪声滤波器的ADA4937放大器驱动80 MSPS采样速率的AD9446-80 ADC

为了提高ADC的信噪比,在放大器和ADC之间加了一个滤波器。如果使用的是一个100MHz的双极点滤波器,放大器的总噪声有效值变为71 μV使ADC的信噪比仅降低3 dB 。使用双极点滤波器改善了图1电路的SNR达到79 dBFS,本底噪声为-121dB,如图2a所示。构建双极点滤波器的方法是放大器的每个输出引脚都串联一个24Ω的电阻器和一个30 nH的电感器并且差分连接一个47pF的电容器(见图2b)。

2a. 使用在外接100 MHz噪声滤波器的ADA4937放大器驱动AD9446-80 ADC

2b. 使用外接双极点噪声滤波器的ADA4937放大器驱动AD9446-80ADC原理图

问:高速放大器和ADC在功耗方面有何不同?

答:这要看使用的放大器和ADC。具有相似功耗的两种典型放大器,AD835235 V电压下的电源电流是37 mA185 mW,ADA49375 V电压下的电源电流是40 mA(200 mW)。如果使用3.3 V电源供电,它们的功耗都可以降低三分之一,同时会稍微降低它们的一些性能。ADC的功耗差异性较大,这取决于它们的分辨率和采样速率。16 bit, 80 MSPS AD9446-80 功耗为2.4 W14 bit,125 MSPSAD9246-1254 功耗为415mW,12 bit,20 MSPS AD9235-205功耗仅为95mW

问: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变压器呢?

答:当信号的频率很高而且ADC的输入端不允许很大的附加噪声时,变压器具有超越放大器的最大性能优势。

问:变压器和放大器在增益方面有何不同?

答:主要的区别在于ADC的输入阻抗,它直接影响系统的带宽。变压器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与匝数比的平方有关,而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与增益(G)根本无关无关。

例如,采用一个增益G=2的变压器,并且变压器的输入阻抗为50Ω,输出阻抗为200 Ω AD9246 ADC有一个4 pF的差分输入电容,它与一个200 Ω输出阻抗的变压器相连,会使ADC-3dB带宽范围从650 MHz降低到200 MHz。为了提高ADC的性能和减少踢回噪声(kickback noise),通常需要外接一只串联电阻和微分电容,这样会进一步限制-3 dB的带宽,大概下降到100 MHz

如果使用一个低输出阻抗的放大器,例如使用ADA4937,结果通常会提供低于5 Ω的源阻抗。这样每个ADC的输入端可串联一只25 Ω限制瞬态电流的电阻器;这对于选用650 MHz模拟输入带宽的AD9246,应该是合适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围绕-3 dB带宽进行讨论。如果在单极点系统中需要增益起伏比较平坦,比方说0.5 dB,那么需要将-3 dB带宽扩展大约3倍。对于0.1 dB平坦度,需要将-3 dB带宽扩展6.5倍。如果需要0.5 dB平坦度达到150 MHz带宽,那么它的-3 dB带宽必须大于450 MHz。采用 G = 2的变压器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采用低输出阻抗的放大器很容易实现。

问:在究竟选择变压器还是放大器来驱动ADC时,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答:我们可以把这些因素归结为6个参数,如下表所示:

参数

通常优势

带宽

变压器

增益

放大器

通带平坦性

放大器

功耗要求

变压器

噪声

变压器

直流与交流耦合

放大器(保持直流信号)
变压器(隔离直流信号)

在有多个关键参数发生冲突的应用中,要做进一步分析和权衡。

问:那么在分析中有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答:首先要了解为给定的ADC设计前端的困难程度。第一,要了解ADC内部有缓冲器呢,还是没有(例如,开关电容型前端)?很显然,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困难程度会随着频率的增高而增加。但是,对设计工程师来说,处理开关电容会更难一些。

如果需要增益充分利用ADC的输入范围,那么倾向于采用变压器的应用会随着需要的增益(匝数比)增大变得越来越困难。

当然,困难程度会随着频率的增高而增加。采用一个带缓冲器的ADC来设计一个低于100 MHz的中频(IF)系统要比采用不带缓冲器的ADC设计一个小信号高IF系统要相对容易一些,如图3所示。由于引进许多不同的参数,权衡利弊往往会变得很难,而且常常为跟追改变元件和评估参数的过程而感到困惑。

3. 设计难度与频率的关系

随着设计的改进,使用电子数据表格记录所有的参数可能很有用。不存在满足所有情况的最佳设计方案;它取决于可提供的器件和应用技术指标。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