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virtuoso schematic XL与layout xl连接问题

楼主(2016-01-16):
之前使用virtuoso 从schematicXL-launch-layout XL调出layout XL后,导入元件,可在原理图里点击一个元件,版图相对应的元件高亮(出现一个白框)显示,同样,在layout图里点击一个元件,原理图里对应的元件也可以高亮。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动了那里,这个功能不能使用了,我点击原理图和版图对应的版图和原理图都没有反映。请高人点拨一下。      另外,对于layoutXL中,我每个元件都是自己一个一个从库里调入,不是从原理图中生产的,对于这样的情况如何将原理图和版图中的元件一一对应?

网友:
要從原理圖 XL 連結開啟 layout 圖 才有你說的那個功能

网友:
自行呼叫的元件要加入與電路相符合的名稱與接點資訊
建議直接呼叫比較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了啊,最近想自己做一个电感,然后吧它做成一个元件,但是我将他做成symbol后再跑LVS报错,请问库里的电感元件如何做那?

网友C(2023-04-05):
如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虽然题主问的时间比较早,我还是觉得现在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希望能给后面看到此帖的朋友一些帮助。直接在view中打开layout 点击schematic中元器件是不能在对应layout中高亮显示的。我的解决办法:需要先在view中打开schematic,然后launch—>layout XL—>open exiting,打开layout后就可以点击元器件在schematic中高亮显示或点击schematic中元器件在layout中高亮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虽然题主问的时间比较早,我还是觉得现在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希望能给后面看到此 ...

操作有用

网友:
我试过了,为啥还是不行~

网友(2024-09-12):
引用 网友C:
如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虽然题主问的时间比较早,我还是觉得现在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希望能给后面看到此 ...

成功了。谢谢!

网友(2024-12-27):
引用 网友C:
如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虽然题主问的时间比较早,我还是觉得现在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希望能给后面看到此 ...

真理,就经常在layout里面打开电路图连接关系,经常bug,在电路图里面打开看layout xl能解决大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