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光纤aurora核问题

楼主(2016-01-16):
小弟最近在K7上进行调试光纤,使用一个GTX(一个光模块)进行自收发测试,例化了一个aurora v8.3的核,程序跑通后加在到板子上后发现在loopback设置为0的情况下Channel up无法拉高,没有数据传输;而将loopback信号改为001后,不管插不插光纤都可以看到数据传输和channel up为1,就算把光模块拔掉也会看到数据在动。请问:loopback只是在FPGA内部内循环数据吗??

网友(2016-07-12):
回复 楼主:

   loopback信号设为001是内部环路测试的,你用的K7是哪款开发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