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峰值电流buck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稳定很慢

楼主(2016-01-16):
各位大神,现在做的buck的带宽有30khz。反馈电压从波形上看很快就稳定了,可是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却一直在下降,200us下降10mV左右吧,到稳定下来需要2ms了。检查EA输入端电压也基本没有波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顶个

网友:
给个b波形和电路

网友:
EA输出时间常数太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时间常数是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输出电压波形,负载电流为6A,感觉仿真了3ms还是没有稳定,而电感电流和输出电压都是稳定的。BUCK是DCR采样,EA的结构为很普通的OTA结构。有没有大神清楚原因?

楼主:
没人吗?顶下。。。

网友:
看看误差放大器输出的等效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