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太漂亮了,这电路图是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2016-01-17):
太漂亮了,这电路图是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当年研究生论文就用pspice设计和画的。绝对没问题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目测应该是ADS?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确定?TINA-TI 只限于具有两个 IC 的电路(最多 20 个附加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昨天网上折腾了一下把ADS装上了,发现它不能画出如图所示的效果,你确定是PSPICE吗?

网友:
楼主,画图一般都是用Visio,画出来的是矢量图,打印出来的效果很清晰。你这种截图打印出来效果很差的,画的再漂亮 最后还是要用到Visio

网友:
应该是visio图,自己加的标注而已。visio里面调用拉扎维的schematic模板,画出来还要好看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写文章的话我会用VISIO,毕业设计用的就是它。但平时写一些文档的话,感觉用一些仿真软件画图就OK了!

网友:
不确定,只是非常像我用过的PSPICE,

网友(2016-03-21):
确定不是AD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