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子和空穴的迁移率怎么确定?

楼主(2016-01-17):
电子和空穴的迁移率在哪里可以找到,工艺库中应该有的,一般写在哪里呢?

楼主:
在models的spectre中找到了model pch_rf bsim3v3中的那个u0是吧

网友:
是的。。。你看看N是不是P的2-3倍 就是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大概是4倍,不过,这个迁移率是不是还有L有关的。如果画MOS管时得到P的W是N的几倍时

网友B(2021-07-16):
引用 楼主:
在models的spectre中找到了model pch_rf bsim3v3中的那个u0是吧

这个是在库的文件夹下看的吗,还是在EDA操作界面下看的?大哥我怎么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库的文件夹下看的吗,还是在EDA操作界面下看的?大哥我怎么找不到
...

在ADE L仿真中查看model参数即可

网友(2021-08-16):
引用 楼主:
在ADE L仿真中查看model参数即可

网友:
什么情况下要看这个?一般直接直接仿真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2023-08-09):
不同工艺不一样,model中参数可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