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分析output的clock network delay为什么是零??

楼主(2016-01-18):
如图,为什么在PT分析的时候 require time 一栏中显示的clock network delay是0.在ICC中这个值
不为零且和arrival time栏中的clock_network_delay相近。

网友:
楼主在syn/sta约束中,对于D2A_DIN的output_delay是如何处理的呢?
从log看,猜测可能是:
set_output_delay 7 - clock [get_clocks a2d_clk] [get_ports D2A_DIN].
但这样有个问题:
(output delay 可以理解成为满足电路外围timing ,对IC的约束,
上面set_output_delay用法可以理解成:
在IC外面创造了属于某个clock的虚拟寄存器,并告诉工具说,这个寄存器要采样该port),
而实际上,RTL中,a2d_clk并没有去采样该port,
所以自然无法去计算长CTS后,a2d_clk源端到虚拟出的、采样该port的寄存器之间的delay,
所以认为clock network delay 为0.

至于ICC中为什么不是0,不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对这样的output要怎样去约束呢,如果只有set_output_delay,没有clock network latency的话,肯定会出现setup不满足的情况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的关键是D2A_DIN,从电路中吐出去后,被外围电路如何使用,是被哪个clock采样,还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C(2024-03-28):
不好意思,几年前的帖子找了出来
我跟楼主碰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这个问题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几年前的帖子找了出来
我跟楼主碰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这个问题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的? ...

因为endpoint没有时序约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因为endpoint没有时序约束

我跟楼主一样,我这endpoint是一个IO,关于这个IO的约束只有一个:set_output_delay,请教一下,还需要补充什么约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跟楼主一样,我这endpoint是一个IO,关于这个IO的约束只有一个:set_output_delay,请教一下,还需要补 ...

没有clock的path用set_max_delay

网友(2024-08-02):
引用 网友D:
没有clock的path用set_max_delay

谢谢指点

网友:
请问您这边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reg2out的path,icc2里多了段capture clock的clock net work latency,理论上不应该有的,pt里也没有

网友(2025-07-30):
icc2会默认这个capture clock network delay为这个clock a2d_clk在pr中clock latency的median值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