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ART传输出错问题,怀疑是波特率的误差。

楼主(2016-01-18):
本人设计了一个UART传输和接收的小程序,实现对2K大小的文件进行接收和发送。主要功能实现是对2K文件进行接收,然后存入RAM里面,再从RAM里读法进行发送,使用串口调试软件进行调试。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发送2K文件,总是会时不时的出现一个字节的错误或者漏掉。分析了一下,可能是波特率的问题,选用的是9600波特率,用100MHz时钟进行分频,651的时钟产生一个bclk,这样算下来,会有0.04的误差。怀疑出现问题是因为这0.04的误差长时间累计造成。

有没有前辈做过这方面的开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为什么是651个clk出一个bclk?

网友:
回复 楼主:
9600波特率很低了,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
你得过采样是多少

网友:
用你波特率的5倍去采样,并且在沿变的时候去矫正——绝对不会出问题。

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现象,后来才知道是因为采样时钟太高了,还有就是没有做矫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以具体点吗?我用的是16波特率做采样的,沿变时候矫正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B:

   16倍的波特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的16倍的波特率采样。1/(9600*16)=6.510416667e-6s。 时钟是100MHz,不是大概651个clk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更便捷的联系方式,QQ什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你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时钟是PLL直接分频的,还是自己写的?我看这个数可能是你自己手写的,这样没准真的是时钟的问题。我做过921600波特率的,虽然仿真上,10几个ns以内的时钟周期偏差,都不影响工作,但是实际上电路的时候发现时钟抖动会导致偶尔出现字节错误,最后把时钟周期偏差降到10个ns一下,才通过。如果是rtl自己写的分频,这个问题会更明显估计

网友:
回复 楼主:

   16倍太高了,采样频率太高会出错的。5倍最好了。沿变矫正的意思是,在出现沿的时候就做一次矫正,我给个比喻:
假设datain是输入的采样信号

reg d_reg0 ,d_reg1 ;
always @ (posedge clock)
if ()
else begin
      d_reg0 <= datain ;
      d_reg1 <= d_reg1 ;
      end
assign d_neg_pos = (d_reg0 === d_reg1) ? 1'd0 : 1'd1 ;

这代码的意思是如果有沿变就会出来一个脉冲的有效信号。这个时候你的采样 (假设是5倍关系)计数器,常规是计数5次再返回到0 (0-4)。当有了这个信号有效的时候不管这个计数器到多少都回到 1 (记住这个不是0,是1或者是2,这个要看你的代码具体延时多少,依据自己的波形图去调整,因为从d_neg_pos有效到下面一段代码的判定有2个脉冲的延时)。

if(puls_cnt == 3'd4) puls_cnt <= 3'd0 ;
else (d_neg_pos) puls_cnt <= 3'd2 ;
else puls_cnt <= puls_cnt + 3'd1 ;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你把输入的信号datain  用 reg  打两拍。就是我写的代码最上面一个always。然后把f降低到波特率的5倍,再对d_reg1进行 采样  一切搞定。哈哈哈
再不行,把采样时钟(这么低的频率你如果用到了计数分频的话)再打两拍。

网友C:
回复 楼主:

16倍过采样,你的采样点是固定在8吗还是?

每次uart传输的起始,就是start bit的时候没有清零吗?
我算了下你的误差,每个bit差0.41个clk,8个bit也就差3.2个高频的clk,根本不会对采样造成印象。唯一的可能是你的代码没有在start bit的时候,对cnt进行清零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自己写的,已经在很多场合用过了,是PC16550的简化版,软件兼容PC16550,支持Modem功能。

网友:
同楼上所述,
怀疑两点:
1、UART每笔传输是要校准的,按理不会出现误差累积导致错误的情况,是否校准没有做好?
2、信号是否干净,这个可以使用内部高频的时钟进行去毛刺处理,一种做法就是连续采几拍,几拍同时为1,才认为信号真正变为1了(0也一样)
希望有帮助~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看到大家回复的好多,感觉不是很复杂啊!
1、你的分频是否合理
2、检测uart的起始信号要检测个10次左右,确实是启动了,才能确认
3、然后就按照波特率分频,计数到了就接收一个数,整个流程结束,就把数据锁存到一个寄存器里。等待下一次启动信号。

网友(2021-04-02):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16倍过采样,你的采样点是固定在8吗还是?

新手提问,请问这个误差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