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混合仿真always@(*)语句的问题

楼主(2016-01-18):
小的混合仿真,verilog语句中有always@(*)语句,代码综合之后没有register,只是一个组合逻辑,但是要用到always语句当中,就必须定义为register,现在ams仿真器仿真的时候发现不认得这个语句,代码中又有很多always@(*)的语句,咋整?有没有人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改代码是可以实现修改,就是将*换成一个时钟沿就可以了,但是小的并不希望数字人员写的代码被我改掉。咋整呐????

网友:
你可以用reg定义信号, 综合的时候会自动变成组合逻辑的. 不用改.

网友:
always @(*)结构我在AMS混仿中用过,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问题找到了,不是always语句的问题,而是force语句对数据重复赋值,always语句不知道读哪个值引起的,force语句的优先级在ams仿真器里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