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库电阻温度系数

楼主(2016-01-18):
谁有SMIC0.18库各电阻的温度系数!急用!!多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图,
ptc1=5.63e-03 ptc2=1.06e-05就是温度系数了。

网友:
这......你自己查一下模型卡文件呗,里面应该写的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Cadence中您说的那个东西在哪里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

网友B(2020-03-31):
打开model文件夹,选择spectre或Hspice文件夹,打开res_spe.mdl文件(以spectre为例)。
图中可以看出电阻的一阶温度系数(tc1)为3.12e-2,二阶温度系数(tc2)为3.022e-8

网友C(2021-03-06):
引用 网友B:
打开model文件夹,选择spectre或Hspice文件夹,打开res_spe.mdl文件(以spectre为例)。
图中可以看出电阻 ...

请教一下大哥,如果知道了温度系数,该怎么搭建一个零温度系数的电阻啊,很急,,求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大哥,如果知道了温度系数,该怎么搭建一个零温度系数的电阻啊,很急,,求教了

...

可以正温的电阻和负温的电阻凑零温,但这样不是很可靠。

网友(2021-12-0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图,
ptc1=5.63e-03 ptc2=1.06e-05就是温度系数了。

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正温的电阻和负温的电阻凑零温,但这样不是很可靠。

电阻的温度系数好像都是正的

网友(2022-06-28):
引用 网友B:
打开model文件夹,选择spectre或Hspice文件夹,打开res_spe.mdl文件(以spectre为例)。
图中可以看出电阻 ...

这个方法确实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的温度系数好像都是正的

有的poly电阻一阶系数可以为负

网友(2022-08-2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图,
ptc1=5.63e-03 ptc2=1.06e-05就是温度系数了。

想问下  这后面的单位是多少  ptc1和ptc2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model文件夹,选择spectre或Hspice文件夹,打开res_spe.mdl文件(以spectre为例)。
图中可以看出电阻 ...

想问下  他们的单位是什么  以及一阶温度系数与二阶温度系数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