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cs仿真

楼主(2016-01-18):
本人刚接触vcs, 目前后端新手一枚,刚大致学会了dc和formality.目前也已经综合出一版本从dc出来的门级网表,formality前后两次都跑过了。我的设计也包含ram和rom。目前要做vcs仿真,刚开始查的资料说是需要sdf $annotion在激励文件中。但是后来咨询一些这方面问题的人说不要用sdf。因为dc出来的sdf是不准确的。hold有违例、clk是理想情况。不需要用sdf反标文件。那么我现在需要单方门级网表。 是不是就是需要我的ram和rom的仿真源代码,标准单元的仿真源代码,dc综合后的门级网表,激励文件就可以了呢? 我目前是这么做的 但是仿真是有问题的。希望大侠们能教教我这个新人,稍微指导下我下一步需要如何做才能让门级仿真过了,或者说我的流程不对。新人细心听取各个大侠的教导。办妥各位啦。。。。

网友:
是不是就是需要我的ram和rom的仿真源代码,标准单元的仿真源代码,dc综合后的门级网表,激励文件就可以了呢?

》是的

我目前是这么做的 但是仿真是有问题的

》什么问题?

网友:
vcs加-xprop=xmerge仿过RTL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现了不定态,我们希望的值没出现。 我用counter做了个小实验,看了下。综合一个counter的门级网表,然后发现在时钟上升沿的时候数没有立刻进去,而是过了一会才变。。。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延时呢? 跟源代码仿真差就差在这里,不是在上升沿上去就变数,而是等了一会、、

楼主:
回复 网友B:

    RTL仿真过了,是写代码的人帮着调通了。现在有门级网表了,比较复杂了。他们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既然只是综合网表,就不要反标sdf,并且vcs仿真加上 +notimingcheck +delay_mode_zero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加的这两个选项第一个是不检查时序的意思吧,其实也想问下,vcs仿真门级网表,已经是真正的器件了吧。这个检查时序是指什么时序呢? 是器件自身的时序还是dc综合过程中的时序报告呢? 是不是都不检查了呢? 第二个选项是仿真模型中用哪个模式吧,我看资料说标准单元的模式不是zero,所以需要自己去设置成zero,那么为什么要设成zero 是指0延时的意思吗?小弟刚接触仿真,有点钻,还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