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提图该如何正确提取三极管类型

楼主(2016-01-18):
判断三极管的PNP和NPN是该从染成层判断的吗,C端亮的是N+,B端暗的是P+,然后判断它是NPN。是用这种方法来判断的吗?还是不管它的染成层直接看它的引脚接的地方看它的电流导通方向来判断它是NPN或是PNP。我现在提图提到三极管有点疑惑了。用一种方法来判断,的话看到它接的器件又感觉它是PNP。请高手赐教,指点指点迷津

网友A:
直接看电流导向不容易吧?初步只能按颜色亮暗判断吧,像这种判断错误也没关系啊,后期仿真肯定会给你反馈的。。。

网友A:
逛了会论坛,看你的经历和我以前在上海很像啊。第一年就没什么机会画版图,基本都是在搞反向啊,哈哈

网友:
反向提取器件的话,一般都只是看图像,后期电路发现不合理再进行修改,看图像是NPN

网友(2021-04-13):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电流导向不容易吧?初步只能按颜色亮暗判断吧,像这种判断错误也没关系啊,后期仿真肯定会给你反馈的 ...

看颜色判断和电流流向判断冲突了,以哪个为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逛了会论坛,看你的经历和我以前在上海很像啊。第一年就没什么机会画版图,基本都是在搞反向啊,哈哈 ...

大哥,我现在刚刚开始画反向,我金属层的连接完全把我搞懵逼了  我哭了,可否指点一二啊 不知道该如何动手

网友:
npn,  看三极管就看最外的一圈c就好 大多数三极管stain  很模糊了  npn数进去  中间是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现在刚刚开始画反向,我金属层的连接完全把我搞懵逼了  我哭了,可否指点一二啊 不知道该如何动 ...

有需要的话,我这里可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