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6-01-18):
示波器正极接TP1,f负极接TP2; J2两脚用短路冒短接后,示波器应出现方波,求解释原理?

网友:
你把电路的逻辑式列出来就一目了然了。原理啊就是数字电路只有0和1,所以输出肯定是脉冲序列

楼主:
这个我知道,主要是MCR100-6那部分不太理解,我搭的电路没有可控硅的2脚没电压,HCF4060的工作原理你知道吗

楼主:
可控硅的自锁与导通谁懂?

楼主:
有人吗、大虾呢

网友:
4060   RIPPLE COUNTER 你短接应该送信号给counter 数一段时间输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能不能说详细点

楼主:
我的FLAG为什么总是低电平

楼主:
大虾哪里去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