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有没有什么函数可以判断有按键按下

楼主(2016-01-18):
skill有没有什么函数可以判断有鼠标或键盘按键按下,请高手帮忙

网友A:
其实就是个快捷键,
hiSetBindKey("Layout" "<Btn4Down>" "函数名()")
<Btn4Down> 是鼠标中键,2,3好像是左右键
键盘上的那就更简单了
hiSetBindKey("Layout" "<Key>1" "函数名()")
<Key>1 就是数字1,想要什么填什么。 小键盘<Key>KP_1

网友(2023-01-04):
正在找这类函数,楼主找到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个快捷键,
hiSetBindKey("Layout" "" "函数名()")
是鼠标中键,2,3好像是左右键

2楼的答复对不上点

网友:
hiGetCurrentCmd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