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锁存比较器用蒙特卡洛仿真失调电压

楼主(2016-01-19):
用蒙特卡洛仿真动态锁存比较器的失调电压,仿真结果自己手动画了个图,  由于没有仿过蒙特卡洛,感觉不太对,有几个问题希望各位能够给我解答一下:1.一般的柱状图是不是从中间往两边是越来越小的?但是我仿真的不是这种规律,请问是什么问题?
2.仿真得到的均值和方差都是nV级的,肯定不对,但电路有没问题,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3.在一些资料了看到说由于动态锁存比较器有延时,不能用蒙特卡洛仿真,但是也看到一些论文里的动态比较器用蒙特卡洛仿真,请问动态锁存比较器可以直接用蒙特卡洛仿真失调吗?
希望各位设计过动态比较器的帮帮忙~

楼主:
回复 楼主:

   单独仿真预放大级的失调都是100多个微V,不知道怎么加上锁存器反而失调变小了,失调设计的目标是1~2mV

楼主:
回复 楼主:

急!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2017-02-18):
楼主搞明白了吗

网友:
帮楼主顶贴,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7-04-05):
你这个结果怎么弄出来的,可以教下我吗

网友(2023-06-18):
第一个问题,有可能是点数太少引起的,请问你仿了多少个点,我仿几十个点的时候有时也会出现不规律的情况。第二个问题,有可能是扫描输入电压的步进太大或者范围太小,请问你的TestBench具体是怎么样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最近也在仿真动态比较器失调,就是用的蒙特卡罗,但是现在也出现了前仿结果均值不为0的问题,正在寻找原因,请问你看的资料关于这一问题具体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