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的启动时间

楼主(2016-01-19):
我做了一个带隙基准电压源,仿了一下它的启动时间,发现超过20ms,这个显然太大了,求问基准源的启动时间主要是由什么决定的?如何才能降低它的启动时间?

网友:
运放设计好一些,或者不用运放。

网友:
回复 楼主:

   Cload多大?一般十几us~几十uS足够了

网友:
启动电路没做好吧

网友:
冒昧的问一句, 楼主的带隙基准有 kick 电路吗? 我是想说一般做法是在运放的输入端注入电流,由与带隙基准相关的输出信号(逻辑电平)控制, 当 bandgap 输出达到 ~1v 左右的时候会关闭 kick 电路。

网友:
如果电路正常且不带输出buffer的话,主要还是负载电容的影响;如果负载ok,应该就是启动电路了

网友:
以上的建议都是很好的。
,受踢启动电路节点,应该是快速移动。所有其他节点正常移动合理在一起。有些偏见节点相对较慢,但如果设计不当不超慢。
如果踢启动快速踢:
1.如果一个节点是相对于其他人比慢节点装载有高容性负载很慢。如何偏置节点,它们是连接到很高的价值旁路电容?怎么样的偏置电流过低。
2.如果所有节点都超过你的偏置电流设置为非常低的值非常缓慢。即如果你的电路分支具有高容量吊阻抗非常高,比你将有一个非常缓慢的启动。
不知道什么是你的电路没有多少被注释。看着你的电路节点将提供线索。仿真是好的,既然可以观赏所有节点的电压和电流。
祝你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运放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Cload=2p,我试着改过这个值,但对结果并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并没有kick电路,不过受教了,以后学着用,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后发现是运放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虽然有些看不明白,但还是谢谢!

网友F(2024-10-18):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应该是通过提升运放的Slew Rate来提高启动速度吗?

我设计的bandgap也是带运放的结构,不过功耗、电流给的比较小,想问问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运放的带宽还是摆率的影响?

网友G(2025-03-04):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应该是通过提升运放的Slew Rate来提高启动速度吗?

我设计的bandgap也是带运放的结构,不过功 ...

老哥问题解决了吗?我和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哥问题解决了吗?我和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时间过去比较久了,细节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印象中当时做电路启动的tran仿真,似乎是环路稳定性的问题?
后来通过增加仿真时supply的rise time就得到了比较合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