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 specification file中maxDistance [distance]的设定

楼主(2016-01-19):
查UG和cmd都没有找到,请问下spec文件里设置maxDistance有什么用处?

网友:
我觉得是控制时钟线长吧,为了避免CLKLONGNET
你这个是ICC?且我在EDI里没找到这个设置,但是有类似的,比如我们会在CCOPT里面有这样的命令来控制线长
set_ccopt_property max_source_to_sink_net_length 350
就是控制每个source到sink的线长,对于多fanout的时钟,即便每条不超350因为有fanout,时钟长线检查也有可能会超600,如果超过,去解fanout就可以了

等楼下大神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clock root点下spec的定义部分,据说是用来限制长tree时cell/buffer之间的最大距离,也可以避免工具CTS过度插buffer/inverter。
    目前我也很疑惑的是,查了很多资料,根本找不到出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spec,我们现在做的流程里spec已不吐出来的,相当于自己生成自己用,所以我看不到,至于你图的设置,我们的流程里是额外设定,就像我上面说的一样,所以看界面一下没反应过来这是个啥

再说回来你的疑惑,buffer的最大距离也应该看buffer的驱动能力,如果是设置上限,那怎么感觉意义不大呢?因为大buffer驱动的远,小buffer走不长,如果是想避免工具过度插buffer/inverter的话,我理解的是通过-target_skew和-max_transition这两个来控制的,如果你想把树做短就设置大一些,即放松一些,如果你想把树做平,就设置绝对值小一些,即加严一些,这时候是通过insert buffer和inverter来做的,换而言之如果CTS过度插了buffer/inv pairs,那可以适当放松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