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低功耗DCDC设计

楼主(2016-01-19):
大家好!想和大家讨论一下看到一些公司做的DCDC整个静态电流在十几微安,有的甚至只有纳安级别(TI),我想知道像这种只有十来微安级别的DCDC即使把一些能够关掉的模块都关掉,感觉也是比较困难,请问一下这种情况下是将所有开着的模块设计在亚阈值区还是采用了一些新的电路结构或是技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啊,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啊

楼主:
顶上去,不要下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家来讨论讨论啊

网友:
亚阈值区吧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家来讨论讨论啊

网友:
那些EA在很低轻载时完全可以工作在亚阈值的。 一些LDO也是这样子,轻载时自身功耗小于1uA, 重载时再比较大的bias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你是说EA在重载和轻载的时候用的电流BIAS不一样,还是EA本身就是设计在亚阈值区?

网友:
BIAS 自适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啊,能够稍微的说清楚一点吗,或是有什么资料可以共享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
据说COT结构简单,能省掉许多模拟部分电路,也许能可以。
有机会做一个

楼主(2016-05-21):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我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检测输出负载是否为轻载和重载啊?谢谢

网友:
Switch-cap DC-DC 主要都是数字,比较器可以用latch。Switch-ind DC-DC 可以用discontinuous mode,模拟模块也可以只在很小duty cycle下才工作,平均电流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