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方向设计问题

楼主(2016-01-19):
请问各位前辈:
     对采用双极型工艺,衬底为N型的芯片做反向分析的过程中,
     1、在同一个隔离槽里面,隔离桥一般采用什么方法做,这些隔离桥有什么作用呢?     2、电容一般都有哪些类型,又如何判断电容和电阻的类型呢?
     3、两个NPN三极管能否做在同一个隔离槽里面?
     望各位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