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sert_buffer想插buffer

楼主(2016-01-19):
各位亲们
我使用insert_buffer想插buffer,如果我想在一条net上插,具体命令应该是什么样?一般后端常用的option都有哪些?man 了,没怎么看懂,

网友:
insert_buffer [pin/port] [cell_type] -new_cell_name xx -new_net_name 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您的回复,我已经搞懂了,就是还有一点点的疑问:其实这个-new_cell_name没必要去定义,因为因为我指定一个库的buffer,如class/BUF_1,本身它就有名字,我再定义一个新名字,多此一举?
在man里说  -new_cell_name如果不定义名字,默认是ceo_cell,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cell不是已经有了名字BUF_1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还有个疑问,如果想用-inverter_pair,man 里说得用buffer_lib_cell,定义一个library cell that has inverting output,这个没懂

网友:
-inverter_pair  这个是插一对invert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请问,它的用法是:指定INV和这个option必须一起使用吗?即:inv cell名字 + inverter-pair一起用?

网友:
加了cell_name以后方便知道自己在哪里做过操作

楼主:
回复 7# yahemao123您好,请问,指定INV和这个option必须一起使用吗?即:inv cell名字 + inverter_pair一起用?

网友(2016-03-09):
对于名字,库里面的名字是固定的。你设定的名字是在设计里面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