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频器Mixer 的LO 信号源

楼主(2016-01-19):
混频器的LO端输入的信号源一般从哪里来?
是由另外一个PLL产生的固定频率源,还是片外拉进来的频率源?
或者本地VCO产生一个频率源可否?
如果此频率源不固定在一个频率值,是不是这个mixer就不对了?
要注入一个20G的LO信号,没有现成的固定频率源,我写一个verilog的或者veriloga的本地PLL频率源可否?

楼主:
要注入一个20G的LO信号,没有现成的固定频率源,我写一个verilog的或者veriloga的本地PLL频率源可否?

网友:
cadence里有可以作为本振的源啊,正弦/方波都可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指仿真,而是实际电路里的

网友:
这玩笑开的,你觉得数字电路能实现20GHz信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 我异想天开了

网友:
你们实验室不会连安捷伦信号源都没有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

网友(2022-03-0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条件也太艰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