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在place时设置指定cell之间的间距

楼主(2016-01-19):
想icc在place的时候对指定的cell之间保证一个指定的最小间距,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来实现?

网友:
如果是ICC就用keepout margin来做:
set_keepout_margin -type hard -outer {0.28 0 0.28 0} [get_cell -hier ****]
这个命令用的比较多的是

set_keepout_margin
-type hard -all_marcos
-outer  {10 10 10 10}
相当于给MEM加了个HARDblk,相当于edi里的halo

额外提一点:引入一个讨论,对于memory加指定间距,不允许放std cell的话,set phyopt_soft_keepout_distance 10也可代替,这个命令应该是对memory的,恩上面的是可以对std cell的

额外再提一点:ICC和ENCOUNTER都只能左右推开STD CELL,就是你所谓的保证一个指定的最小间距,上下是不能推开的,但是ENCOUNTER里我有办法,ICC已经好久不用了,所以没研究过,不过写脚本也是应该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我没描述清楚,我的意思是比如名字为*AAA*的std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他们之间的空隙可以放其他cell,不是在macro周围不然放cell。
    不过还是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我没描述清楚,我的意思是名字包含特定字符的std cell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但是他们之间可以放其他cell。

还是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类似的倒是用EDI也做过你这样的需求,当时还尝试了好几种方法,不过都是写脚本,没现成命令。
1,对你所说的名字包含特定字符的std cell加cellpadding类,cell之间保持特定距离,然后如果你想要放其他东西一样可以delete padding
2,加region,然后删掉region,cellsoft fix住后再加一轮的placeopt -incr,不过不能保证这一类包含特定字符的std cell的距离是一定的

你找到方法了记得教我一下哈

网友:
set_spacing_label_rule
set_lib_cell_spacing_labe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看到过,不过只能指定特定类型的cell,不能指定特定名字的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