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PA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6-01-19):
各位大神,本人刚开始学习设计CMOS PA,是一个纯小白,在仿真学习过程中遇到了几个问题,想请教下论坛内的各位大神。
问题1:利用tsmc0.18um工艺设计了一个功率级,5V的供电电压,采用cascode结构来实现,在设置好偏置的情况下,l选择最小值,w选择了8u*10的尺寸,在做loadpull的时候,发现最佳阻抗点的功率只有uW级别,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问题2:想请问一下,管子的尺寸的选择问题,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2016-12-16):
回复 楼主:

    下载下来看看哈,,,,,,,,,,

网友:
发错了,。。。。。。   富士达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奥

网友(2018-10-29):
cascode结构,采用什么方法loadpull的?

网友:
有candence仿真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2021-07-06):
感觉有两个可能:1)管子工作状态不对;2)负载/匹配这一块有问题。

网友:
别直接仿loadpull,先看看直流,IVcurve这些对不对,基本的先弄对了,再去仿高级的。s参数也先看一下,不要一点匹配都没有就去仿大功率,至少先把输入匹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