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电阻的电流能力如何计算

楼主(2016-01-19):
电阻上需要经过很大的电流,请问我该如何计算这个电阻是否能承受这么大的电流?电阻的W/L=6/10,电阻为poly电阻,而需要经过的电流大小为14mA

网友A:
依稀记得不知道哪个工艺的的poly电阻走电流能力是0.5mA/um,这样计算的话你的poly宽度好像不太够,不过我也不太确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Design_Rule,里面说了不同层的电流密度上限,单位是一般是 mA/um

    要注意的是,via也是有电流密度要求的,你这个电阻的限制因素应该会是via,不行的话只能多并联电阻来增加via

    过大电流的每一层都要确认via是否满足

网友B(2025-06-30):
引用 网友A:
依稀记得不知道哪个工艺的的poly电阻走电流能力是0.5mA/um,这样计算的话你的poly宽度好像不太够,不过 ...

0.5mA/um 是指宽度嘛? 比如我2u的宽度,然后无论长度多少,只能走1mA的电流嘛?

网友(2025-09-17):
引用 网友B:
0.5mA/um 是指宽度嘛? 比如我2u的宽度,然后无论长度多少,只能走1mA的电流嘛?
...

看你的工艺厂给的文件。

记得不同电阻过流差别很大,poly还分salicide和non salic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