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功耗power和IR drop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6-01-19):
请教功耗power和IR drop有什么关系?具体有哪些书或文档介绍这方面比较详细的啊?

网友:
power功耗影响的是芯片power grid的设计
电源网络上的IR DROP分静态动态两种,就是带不带翻转,不过都是与电阻有关
那么power功耗与IR的关系就是:
功耗增加--》引起芯片温度杭生:、
       1.Leakage Power随芯片温度呈指数增加
       2.芯片温度上升会影响电路时序。温度每增加15℃,delay会增加10%~15%
       3.温度增加,EM也会增加,芯片寿命骤减
       4.电阻和温度也有类线性关系,继而影响IR drop,15摄氏度会带来10%电阻阻值的增加
除了上面说的,温度增加还带来了封装散热以及可靠性成本的增加,所以powe功耗是很重要的一项,影响很多方面

网友A(2021-05-24):
功耗和电流有关系,电流流过电阻就产生压降,也就是IR drop(功耗大,电流大,IR drop大)

网友B(2021-10-12):
引用 网友A:
功耗和电流有关系,电流流过电阻就产生压降,也就是IR drop(功耗大,电流大,IR drop大) ...

前辈,可以用什么公式推导吗?功耗大,电流大,IR drop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可以用什么公式推导吗?功耗大,电流大,IR drop大

参考这个   PA基础知识(四)--Redhawk Static IR分析 (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