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K中ucf问题

楼主(2016-01-19):
利用MIG生成的IP核,根据开发板引脚图添加UCF文件后,通过综合和翻译。
映射时提示如下,需要限定IOSTANDARD for IOBUFDS,如何解决。
LIT:600 - IOBUFDS symbol   "u_ddr2/u_ddr2_top_0/u_mem_if_top/u_phy_top/u_phy_io/gen_dqs[0].u_iob_dqs/gen_dqs_iob_ddr2.u_iobuf_dqs" (output   signal=u_ddr2/u_ddr2_top_0/u_mem_if_top/u_phy_top/u_phy_io/gen_dqs[0].u_iob_d   qs/dqs_ibuf) does not have IOSTANDARD specified. Map is unable to generate a   default IOSTANDARD for IOBUFDS, one has to be explicitly provided.
dqs_ibuf是rtl的ddr2_phy_dqs_iob文件中的信号,我在UCF给出了NET "*/gen_dqs
  • .u_iob_dqs/dqs_ibuf" IOSTANDARD = DIFF_SSTL18_II_DCI; 还是不行。这个信号是个中间变量,不是顶层的输入输出啊。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芯片?用哪个引脚?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到例化IOBUF的那个文件,在例化IOBUF的参数中有IO_STANDARD,在那里修改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是这样添加的约束
    IOBUFDS #
            (
            .IOSTANDARD("DIFF_SSTL18_II_DCI")
            )
            u_iobuf_dqs
            (
             .O   (dqs_ibuf),
             .IO  (ddr_dqs),
             .IOB (ddr_dqs_n),
             .I   (dqs_out),
             .T   (dqs_oe_n_r)
             );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原语没有问题。此外,UCF中还需要对“ddr_dqs”和“ddr_dqs_n”添加相同的IO_STANDARD约束,但中间信号“dqs_ibuf”不应添加IO_STANDARD约束

楼主:
    回复 5# linghuqiubai 但是会报错。这样修改后又会出现如下错误。整个过程如下:
    我在ISE中建立了一个工程,其中用到了mig IP核,将整个工程作为一个外设挂在EDK下,其中综合时会报错The I/O component   has an illegal IOSTANDARD value.  The IOB component is configured to use single-ended signaling and can not use differential IOSTANDARD value DIFF_SSTL18_II_DCI. Two ways to rectify this issue are: 1) Change the IOSTANDARD value to a single-ended standard. 2) Correct the I/O connectivity by instantiating a differential I/O buffer.
    ddr2_dqs和ddr2_dqs_n的所有信号都会报此错误。该工程在ISE中综合时并没有任何问题。其中设计这两个信号的地方为
    module ddr2_phy_dqs_iob
    IOBUFDS u_iobuf_dqs
            (
             .O   (dqs_ibuf),
             .IO  (ddr_dqs),
             .IOB (ddr_dqs_n),
             .I   (dqs_out),
             .T   (dqs_oe_n_r)
             );
    它的上一层文件中
    genvar dqs_i;
      generate
        for(dqs_i = 0; dqs_i < DQS_WIDTH; dqs_i = dqs_i+1) begin: gen_dqs
          ddr2_phy_dqs_iob #
            (
             .DDR_TYPE              (DDR_TYPE),
             .HIGH_PERFORMANCE_MODE (HIGH_PERFORMANCE_MODE),
             .IODELAY_GRP           (IODELAY_GRP)
             )
            u_iob_dqs
              (
               .clk0           (clk0),
               .clkdiv0        (clkdiv0),
               .rst0           (rst0),
               .dlyinc_dqs     (dlyinc_dqs[dqs_i]),
               .dlyce_dqs      (dlyce_dqs[dqs_i]),
               .dlyrst_dqs     (dlyrst_dqs),
               .dlyinc_gate    (dlyinc_gate[dqs_i]),
               .dlyce_gate     (dlyce_gate[dqs_i]),
               .dlyrst_gate    (dlyrst_gate[dqs_i]),
               .dqs_oe_n       (dqs_oe_n),
               .dqs_rst_n      (dqs_rst_n),
               .en_dqs         (en_dqs[dqs_i]),
               .ddr_dqs        (ddr_dqs[dqs_i]),
               .ddr_dqs_n      (ddr_dqs_n[dqs_i]),
               .dq_ce          (dq_ce[dqs_i]),
               .delayed_dqs    (delayed_dqs[dqs_i])
               );
        end
      endgenerate
    再上层文件是对其实例化ddr_dqs->ddr2_dqs
    ddr2_dqs_n->ddr2_dqs_n
    我的ucf中对信号的约束为
    NET  "ddr2_dqs
  • "                              IOSTANDARD = DIFF_SSTL18_II_DCI;
    NET  "ddr2_dqs_n
  • "                            IOSTANDARD = DIFF_SSTL18_II_DCI;
    我搜了一些论坛的帖子,但是还么有找到解决的办法。请问您觉得这种错误会是什么原因?

  • 回复 支持 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双向信号的IOSTANDARD似乎应该是后缀为*_T_DCI的,你把IOSTANDARD改成SSTL18_II_T_DCI试试?虽然跟报的错好像不是一个……从Select IO手册里截的图:

网友(2018-03-19):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这个官方的MIG核好多bug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