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告诉我如何使用Hspice的语法来呼叫subcircuit Zener diode

楼主(2016-01-20):
*                       Zener DIODE

.subckt zd_dio_4t  n1 n2 nbl_iso sub  w=1.5e-006  multi=1  scale=1
1. 请告诉我如何使用Hspice的语法来呼叫Zener diode
2. 请告诉我nbl_iso 连接什么样的电压? 最高电压或ground?
3. 请告诉我sub 连接什么样的电压?
4. 请告诉我nbl_iso是不是N+ buried layer, sub是不是subtrate?
5. What is scale=1?

网友(2016-10-15):
这那家工艺的zener model ? 不知道 电流 meas 跟 model 差异多少 ?
一般0.5um ZENER 都很简易,
这sub 就 substrate , 有 NBL 一般接正压
应该有寄生 diode 类 .
你跑 i-V curve 可以TRY

有些 0.18um 下会多数使用 subcircuit 3t 4t ..
比较起来 0.5  0.6um   就太简单

http://bbs.eetop.cn/thread-615439-4-1.html

这边还有 ZENER 问题    .SUBCKT DI_1N5248B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