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TCPIP传输

楼主(2016-01-20):
CMOS图像传感器采集到的高速图像缓存在DDR3后,如何以高速的TCPIP协议传输给上位机啊?方法1:带TCPIP硬核的芯片,如WIZnet公司的W5300,最大80Mbps
方法2:用FPGA内部软核,使用lwip,速度也就60Mbps
使用的FPGA类型是SPARTAN6
如何才能达到几百M的bps,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长距离传输用以太网
短距离传输用usb2.0
我知道的就这两种

网友:
据说用arm可以跑到450Mb每秒。你去查一下。cyclone V内嵌的arm,其他arm芯片一样吧。

网友:
将ddr3 内部的数据传输给上位机,这个目前上位机如果是pc机的话,千兆以太网以太网接口,直接用从DDR3接口从DDR3接口按照最高频率如1066Mbps读出,然后送到以太网mac模块,然后转换为千兆以太网接口即可,速度还是很高的。有需要的联系。可提供相应的IP

网友:
同问,等待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