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w to get a net attirtube in EDI

楼主(2016-01-20):
在encounter 里面,怎么才能知道一条net 是否有dont_touch 属性?

怎么写 dbget ......?

网友:
这个简单,送你两条命令,随便换着用:
dbIsNetDontTouch netname
报出来1就是有,0就是没
dbGet selected.net.IsDontTouch
百试不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可以顺便问一个问题吗, 如果发现这条net 有donttouch 属性, 比如从low domain to level-shift 的, 一个buf drvie了100多个level shift 的en 端,产生high-fanout 问题,这种情况怎么搞比较好?

网友:
    你是用的edi,这个问题就好解,无非就是解highfanout嘛,edi菜单栏里有Optimize栏,选里面的Interactive ECO,用几个buffer把highfanout的分部挂开就好,这是手工活
如果大量需要操作的,那就不清楚了,你是不是想把donttouch属性干掉,然后让工具自己优化解掉?没这么搞过哎,看看大婶们怎么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是不是可以remove dont tocuh on net,然后buffertree synthesis ? 我能想到的就这个了,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