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诸位 关于偏置电路 和输入信号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6-01-20):
新手在做仿真的时候,将输入信号直接连一个电容加到偏置电压那端。发现当频率较大时,基准电流源的电路会受到输入信号的影响,导致放大电路无法正常工作,而如果是换作理想的电流源的话就可以正常地运作。所以我想请教下各位大神:假设我的偏置电路给定了,输入信号应该如何加进去才是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添加方法?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高频时,PM8的寄生电容Cgd 溃通,信号作用到了PM8的栅极,所以电流源影响了。你可以通过在C2 和PM8的漏级加一个大点的电阻达到隔离的作用,并且PM8的的电流不能太小。

楼主:
回复 楼主:

   最好能有个图什么的来示例一下,麻烦大家了!

网友:
你把你的图放上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我的输入信号大概是如图这样加进去的  ,发现在高频的时候,输入信号会对左边的电流基准源造成影响而无法工作。我想要请教下在芯片设计中,对于需要输入信号的MOS管我们是怎么来设立它的偏置的呢?希望能讲解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您的回复,我一会儿再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