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Thumb多寄存器数据存取指令

楼主(2016-01-20):
Thumb多寄存器数据存取指令中,LDMSTM将任何范围为R0~R7的寄存器子集从存储器以及存储到存储器中。PUSHPOP指令使用堆栈指针作为基址实现满递减堆栈。除了可传送R0~R7外,PUSH还可用于存储链接寄存器LR,并且POP可用于加载程序指针PCR15)。

ARM指令一样,Thumb多寄存器数据存取指令可用于过程调用与返回以及存储器块拷贝。但为了编码的紧凑性,着2种用法由分开的指令实现,其寻址方式的数量也有所限制。在其他方面这些指令的性质与等价的ARM指令相同。

二进制编码

Thumb多寄存器存取指令的二进制编码如图:

说明

指令的块拷贝形式只有使用LDMIASTMIA寻址模式,即Thumb指令集使用LDMSTM指令进行多寄存器的加载和存储操作时,LDMSTM指令必须包括后缀,而且只有IA一个后缀。Lo寄存器中的任何一个可作为基址寄存器。寄存器列表可以是这些寄存器的任意子集,因为总是选择回写,所以寄存器列表中不应包括基址寄存器。

堆栈形式使用指令PUSHPOP,并使用SP作为基址寄存器,并且也总是使用回写。堆栈的模式也固定为满栈递减。寄存器列表除了可以是8Lo寄存器外,链接寄存器LR可出现在PUSH指令中,PC可出现在POP指令中,以优化过程调用及返回程序。

汇编格式

<reglist>是寄存器列表,寄存器范围是R0~R7

LDMIA        Rn!,{<reglist>}

STMIA        Rn!,{<reglist>}

POP             {<reglist>{PC}}

PUSH          {<reglist>{PC}}        //该类指令中仅有寄存器列表,默认的基址寄存器

                                                      //R13

下面分别介绍多寄存器传送指令LDMIASTMIA,堆栈指令PUSHPOP.

(1)
LDMIASTMIA

加载和存储多个寄存器。

句法

Op  Rn!,{reglist}

其中:reglist为低寄存器(R0~R7)或低寄存器范围的、用逗号隔开的列表。

注意:列表中至少应有一个寄存器。

用法

寄存器以寄存器编号顺序加载或存储。编号最低的寄存器在Rn的初始地址中。Rn的值以reglist中寄存器个数的4倍增加。若Rn在寄存器列表中,则

对于LDMIA指令,Rn的最终值是加载的值,不是增加后的地址。

对于STMIA指令,Rn的存储值有如下2种情况:若Rn是寄存器列表中最低数据的寄存器,则Rn存储的值为Rn的初值;其他情况则不可预知。

例子

LDMIA          R3!,{R0R4}

LDMIA          R5!,{R0-R7}

STMIA          R0!,{R6R7}

STMIA          R3!,{R3R5R7}

2PUSHPOP

低寄存器和可选的LR进栈,以及低寄存器和可选的PC出栈。

句法

PUSH     {reglist}  POP {reglist}

PUSH     {reglistLR}       POP {reglistPC}

其中:reglist为低寄存器(R0~R7)的全部子集的列表。句法说明中的括号是指令格式的一部分。它们不代表指令列表可选。列表中至少必须有一个寄存器。

用法

Thumb堆栈时满递减堆栈。堆栈向下增长,且SP指向堆栈的最后入口。寄存器以数字顺序存储在堆栈中。编号最低的寄存器其地址最低。

POP{reglistPC}

这条指令引起处理器转移到从堆栈弹出给PC的地址。这通常是从子程序返回,其中LR在子程序开头压进堆栈。该指令不影响条件码标志。

例子

PUSH            {R0R3R5}

PUSH            {R1R4-R7}               ;R1R4~R7堆栈

PUSH            {R0LR }

POP            {R2R5}

POP            {R0-R7PC}               ;出栈,并从子程序返回

(1)
等价的ARM指令

对于前2种块格式,等价的ARM指令有相同的汇编格式。在后2种指令格式中,要以合适的寻址模式来代替POPPUSH

块拷贝

LDMIA          Rn!,{<reglist>}

STMIA          Rn!,{<reglist>}

POP

LDMFD         SP!,{<reglist>{,PC}}

PUSH

STMIA          SP!,{<reglist>{,LR}}                  //PC不能进栈,不能弹出到LR

注意

基址寄存器必须是字对齐的,否则一些系统将忽略地址值的低2位,而另一些系统会产生未对齐访问异常。

由于所有这些指令都采用基址回写,因此基址寄存器不应出现在寄存器列表中。

编码后reglist即指令中的位[0:7],它的每一位对应一个寄存器,如位0指示R0寄存器是否传送,送1控制R1等。在POPPUSH指令中,R位控制PCLR

V5T结构中,装载PC的最低位更新Thumb位,因此可直接返回到ThumbARM调用程序。

凌阳教育,专注嵌入式人才培养多年,完善的培养方案,强大的师资,合理的课程安排,成功从小白蜕变为嵌入式工程师。想了解凌阳教育,或者获得更多嵌入式学习资料的免费下载,请点击www.sunplusedu.com访问凌阳教育官网